总是“无法安装这个硬件”

楼主(2016-07-08):
自己做了一CY7C68013A的板板,问题就是,每次插上去Windows提示找到新设备,但是我点击“自动安装软件”后,总是“无法安装这个硬件”

网友A:
芯片启动了吗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芯片已经启动

网友B:
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CLKOUT管脚上有12MHz的方波信号输出

网友C:
PC上要装什么驱动么?

网友D:
系统都已经提示无法安装新硬件了 怎么能称为无法识别?!

网友E:
480M USB 布线差一点就会识别不了

网友F:
也有可能假芯片

网友G:
也有可能线材不好

楼主:
线材不好咋办

网友G:
建议插后门

网友H:
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 显示的是什么USB设备, 然后再判断是板子问题还是需要装驱动。

网友I:
lz不应该选择自动安装吧,找到需要安装的驱动后安装行么??

网友J:
同求啊 插上后显示Unknow Device VID和PID都不正确 都是0000 怎么解

楼主:
哦,我挨个缕一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