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捕获和比较

楼主(2016-07-08):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捕获是发生这个事件(比如发生跳变),然后把发生这个事件当时的计数值记录下来。比较是先在寄存器中设置好值,计数器的值与寄存器中的值进行比较

网友B:
类似与51单片机的定时器初始值设置

网友C:
可以理解成这样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周末快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