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入的二极管

楼主(2016-07-08):
很多运放例如5532等的输入同相和反相端会接入二极管,而JRC的4558就没有,LM358也没有。

但严格来说,三极管输入的运放都是需要输入二极管的。

楼主:
对于MOSFET运放来说,如果输入电压最大正负15V,那么一般来说输入二极管就并非需要了。

楼主:
如果 运放的最大电源电压就是5V,那么肯定也没有必要二极管了。

楼主: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三极管运放需要输入二极管,但是现实就是很多没有加。

原因自然就是所谓的全面测试结果表明,不需要二极管也没有出现故障,于是就省下了二极管。

楼主:
之所以要加二极管,使因为三极管Vebo为5V,如果输入信号过大,很可能出现击穿,但现实中,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

如果考虑BE电容,那么故障几率就更小,但故障情况依然存在。

网友A:
***要开始专题演讲了。。。

楼主:
如果担心没有二极管的运放可能有问题,那么就外部加入。

加入二极管还有其他好处,稳定性更好的好处。

网友A:
提醒:不管是358,还是4558(甚至其他OP),把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档,一表笔接4脚,另一表笔依次接2,3,5,6脚,看看读数是不是0.7V左右电压!
如果有数控恒压恒流电源,输出接到芯片任一引脚及地引脚之间,限压或限流,然后逐渐从0调大,仔细观察电源屏幕显示的输出数值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不管是358,还是4558(甚至其他OP),把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档,一表笔接4脚,另一表笔依次接2,3,5,6脚 ...

通过你6楼的恢复就可以看出你在下摆,所以你9楼的恢复依然是瞎说。

不过还是感谢你的热情参与和回复。

最后需要指出的就是,你的头像是梅尔吉布森吗?

网友B:
元的可能性不过15%

网友C:
运放内部有二极管做非线性应用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空来这,他还在念念不忘五一劳动节。本题目的述说重点有所偏离了,应该是针对在两输入之间需要箝位 ...

哦,原来是哈里逊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