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把下面51的代码,弄成msp430的代码?

楼主(2016-07-08):
SD_MISO=1;
SD_SCLK=1;SD_SCLK=0;dat7=SD_MISO;delay(200);
SD_SCLK=1;SD_SCLK=0;dat6=SD_MISO;delay(200);
SD_SCLK=1;SD_SCLK=0;dat5=SD_MISO;delay(200);
SD_SCLK=1;SD_SCLK=0;dat4=SD_MISO;delay(200);
SD_SCLK=1;SD_SCLK=0;dat3=SD_MISO;delay(200);
SD_SCLK=1;SD_SCLK=0;dat2=SD_MISO;delay(200);
SD_SCLK=1;SD_SCLK=0;dat1=SD_MISO;delay(200);
SD_SCLK=1;SD_SCLK=0;dat0=SD_MISO;delay(200);

网友A:
没有说清楚,SD_SCLK对应430的哪个IO口,SD_MISO对应430的哪个IO口?

楼主:
#define SD_CS   P2OUT|=BIT2
#define SD_MOSI P2OUT|=BIT6
#define SD_SCLK P2OUT|=BIT3
#define SD_MISO P2OUT|=BI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清楚,SD_SCLK对应430的哪个IO口,SD_MISO对应430的哪个IO口?

#define SD_CS   P2OUT|=BIT2
#define SD_MOSI P2OUT|=BIT6
#define SD_SCLK P2OUT|=BIT3
#define SD_MISO P2OUT|=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