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的HAL 库 + 串口 + UCOSII

楼主(2016-07-08):
今天下午才收到的板子,先晒一下!接下来先说一下我都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

KEIL 的版本用的是5.16A 的

STM32CubeMX    现在用的是4.10 版本的。

L4 的库用的是1.0 版本的。

软件的版本就是上面的了,工程可能在低的版本KEIL 会打不开,如打不开可以自已建工程把文件添加进去,或者把软件升级吧。 下面讲一下大致用了哪些引脚了。

绿色是现在分配了的引脚,串口使用了板子集成的串口2 ,这个板子的好处就是集成了调试器,下载器,最重要也是集成了串口的。(一板在手全搞定,不需要外接串口),橙色的引脚是预留的晶振引脚(如果使用外部晶振就要开启)

这是开启外部晶振的选项(为了大众化我就不开启了)。

选择这里开启串口2,引脚为 PA2,PA3

楼主:
这里是时钟树设置,选择第二个为内部时钟,第三个为外部时钟(要选开启外部时钟晶振才可以选择第三个,为了大众化我就选择第二个内部时钟)

如果要使用外部晶振只需要把这两个焊点短接上就可以用外部晶振了,默认是没焊接的,(调试器里面是分了一个时钟引脚[ MCO ]出来给STM32L476 使用的 而不需要再另外焊接晶振的了)

这是串口的设置,波特率要多少就自己设置了 我这也选了大众化的 115200

设置好就可以生成工程了。

UCOSII 的移植我就不讲了,有兴趣可以去找相关资料了。

下载工程编绎,下载到开发板,用串口软件连上串口就可以输出以上信息了。

网友:
最近学习了新唐的单片机,发现跟STM32差别还是很大的,他们的结构比较清晰点。

网友A:
软件跟正版似的,这个跟用注册机**的是不同的吧

网友B(2019-10-07):
ucos这么重要的移植偏偏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