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5V/1A 开关电源雷击1KV 第一下大电容就挂了

楼主(2016-07-08):
5V/0.5A 开关电源雷击1KV 第一下大电容就挂了
线路图很简单:保险丝250V/5A+M7+2.2UF/400V +1.2mH+2.2uH
有什么建议?
1,有试过更换大电容,厂家/UF值 (4.7 6.8..)
2,减小1.2mH 电感感量 一半 / 取消
3,增加尖端放电锯齿
4,M7 更换整流桥
5,保险丝后增加一个NTC ?

网友A:
加压敏电阻,提供泄放回路

网友B:
最好贴个图,有可能与后面部分电路相关

网友C:
没有图 没有无法精准判断

网友D:
这么脆弱  不应该啊

网友E:
可以换抗雷击电容试试啊,我司有做雷击4KV电容

网友F:
在交流输电侧,需要处理过压事件与电压瞬变,用于过压条件的典型保护装置就是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抗雷击电容试试啊,我司有做雷击4KV电容

您好!你是哪个厂家?有联系方式?

网友G:
加放电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