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ystem_stm32f10x.c 这个文件应该属于库里面的还是属于应用里面的呢?

楼主(2016-07-08):
从ST官网下载的《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system_stm32f10x.c》这个文件应该是属于库里面的呢,还是会随着应用的工程改变的呢?

system_stm32f10x.c 这个文件在CMSIS的目录里面出现了,但是在Project目录下面的每一个范例或者模板都出现了。

我自己在建工程的时候,应该吧这个文件放到库里面呢?还是跟着工程一起放呢?

网友A:
放哪里对你有什么影响?

网友:
根据这个应该属于硬件的。

网友:
属于Device,就是硬件的,不是库,库要调用它。比库还底层。
因为它里面仅仅引用了元件的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网友B:
是底层的,看看属于什么就看包含了哪个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底层的,看看属于什么就看包含了哪个头文件

能举一些例子看看吗?
小弟很菜,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举一些例子看看吗?
小弟很菜,请多多指教。

看该文件包含了哪个头文件,如果是直接包含这个芯片的寄存器头文件,那就是底层的,如果是该文件包含的头文件里面包含了寄存器头文件,那一般就是库函数层或驱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