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金升阳的专家关于EMC微波暗室的超限如何屏蔽啊?

楼主(2016-07-09):
请问,金升阳的专家关于EMC微波暗室的超限如何屏蔽啊?

网友A:
您好!
您的微波暗室是否由专业公司制作的呢?如果是找专业公司制作的,建议直接找专业公司,那样效果更好。

网友B:
微波暗室是什么?这个没有见到过。

网友B:
屏蔽是用屏蔽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波暗室是什么?这个没有见到过。

微波暗室可方便排除外界电磁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波暗室是什么?这个没有见到过。

电波暗室,是主要用于模拟开阔场,同时用于辐射无线电骚扰(EMI)和辐射敏感度(EMS)测量的密闭屏蔽室。

楼主:
对啊 我是说 这种 测试超限的话 如何加上屏蔽啊?

网友D:
没有做过这个微波暗室。

网友D:
找个成熟的公司试试。

楼主:
是啊  不过最后确定是线路传导引起的超标……加上共模电感 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