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有一个家电的设计,关于AC220V入,12V5V出……

楼主(2016-07-09):
请问 AC220 DC12V 5V输出,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参考电路啊?

包括:共模线圈,安规电容的选型!

请厂家技术专家,有时间了给解答一下!

楼主:
以及 保险丝的型号选型以及匹配!

网友A:
这个看你具体需要多大功率了,不过可以找我呢,六年电源模块研发经验,QQ:2339360348

网友B:
安规电容选型原则:
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共模电感选型原则:
一般设计为500uH~1mH左右,没有固定的
如果想EMC特性或其他参数更好的话,建议选用专业厂家开发的模块电源,可能从成本、性能各方面都比较好。

网友C:
你要用ACDC的模块吗

网友C:
金升阳的产品你用过了吗

网友D:
此电路较为成熟

网友E:
不使用金升阳的模块电源吗

网友E:
电源模块更好一些。

网友F:
  户外高压熔断件,俗称高压熔丝,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10V-35KV的户外高压跌落式熔断器,作为熔断元件使用。采用传统的银铜合金,其熔化速率为10-13。BR,BRW,BRN高压电容器专用熔断熔丝

  带扣型高压熔丝:此产品适用于RW10. RW11. RW12. RW5. PRWG1. PRWG2等跌落式熔断器。

  无扣型高压熔丝:此产品适用于RW3. RW7等跌落式熔断器。

  新式带扣型高压熔丝:此产品适用于RW10. RW11. RW12. RW5. PRWG1. PRWG2等跌落式熔断器。

  35KV带扣型高压熔丝:此产品适用于RW5跌落式熔断器。

  KB,KU,KS型熔丝(FUSELINK)出口型高压熔丝:此产品适用于交流10KV-36KV的户外高压跌落式熔断器,作为熔断原件使用。

  出口型10KV-36KV 螺旋式高压熔丝:此产品适用于交流10KV-36KV的户外高压跌落式熔断器,作为熔断原件使用。

网友F:
1) 照明电路 熔体额定电流≥被保护电路上所有照明电器工作电流之和。
(2) 电动机:
①单台直接起动电动机 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动机额定电流。
②多台直接起动电动机 总保护熔体额定电流=(1.5~2.5)×各台电动机电流之和。
③降压起动电动机 熔体额定电流=(1.5~2)×电动机额定电流。
④绕线式电动机 熔体额定电流=(1.2~1.5)×电动机额定电流。
(3) 配电变压器低压侧 熔体额定电流=(1.0~1.5)×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
(4) 并联电容器组 熔体额定电流=(1.3~1.8)×电容器组额定电流。
(5) 电焊机 熔体额定电流=(1.5~2.5)×负荷电流。
(6) 电子整流元件 熔体额定电流≥1.57×整流元件额定电流。注:要选择快速熔断体
说明:熔体额定电流的数值范围是为了适应熔体的标准件额定值。

网友G:
20v转12v 5v 3.3v通用芯片集成PFM控制器及400V高雪崩能力智能功率MOSFET,用于外围元器件极精简的小功率非隔离开关电源, 输出电压可通过FB 电阻调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https://www.baidu.com/link?url=bkcjMFfkg2QZE-gVSPKGq3uBmC5-3sSu_qh0HmG0QGe5sXmyVS_vPZlP2dgHOQkQz5zyO ...

这个方案可行性大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户外高压熔断件,俗称高压熔丝,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10V-35KV的户外高压跌落式熔断器,作为熔断元件使 ...

ACDC的选型方案呢。

楼主:
安规电容_X电容与Y电容的选择方法@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