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基于lm358的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
   基于lm358的集成放大电路    但是仿真出来波形是一条直线   开始的时候有波形但是波形处于负半周期   且输出电压理论来说应该有1000倍  输入5mv模拟电压 输出应为5v电压  各位大神看看哪里出错了   K1=55.56   K2=18   总的 K=1080    完全达不到啊

JZS{59AR`F(_CJ`4X4MGXFT.png (35.35 KB )

网友A(2016-07-09):
电路没有错。
你的错误在于把LM358这么“粗糙”的运放当成理想运放了。
实际上,LM358距离理想运放很远。LM358的失调电压就可能达到5mV,你输入5mV信号,LM358的输出很可能已经饱和了。就算输入为零,输出都有可能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错。
你的错误在于把LM358这么“粗糙”的运放当成理想运放了。
实际上,LM358距离理想运放很远。LM ...

那我应该换芯片么?
还是修改阻值呢

网友B:
单芯片放大1000倍,精度不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换芯片么?
还是修改阻值呢

“那我应该换芯片么?还是修改阻值呢”
先弄清楚你这个电路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老师留的作业,你就这样交上去。
如果是老板要求你设计一个放大倍数为1000左右的直流放大器,那么改用精密仪表放大器,比你自己用普通运放搭电路要省事得多。
如果是你自己想多学些知识,练习练习,三个运放都要换成失调和温漂非常低的运放,当然电阻也要用精密且低温漂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芯片放大1000倍,精度不好吧

由于后面是一个AD转换  而我们的最大输入是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应该换芯片么?还是修改阻值呢”
先弄清楚你这个电路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老师留的作业,你就这样交 ...

这是用于一个小比赛的   最好精度够  lm358是双输入的放大芯片   其他只找到 单运放  而且1000倍的放大倍数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用于一个小比赛的   最好精度够  lm358是双输入的放大芯片   其他只找到 单运放  而且1000倍的放大倍 ...

对交流放大电路(频率范围不包括极低频率),是否能够放大1000倍,主要取决于要求的频率范围上限和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
对直流放大电路(频率范围包括极低频率),不考虑频率范围上限,是否能够放大1000倍,主要取决于运放失调和温漂。
LM358这种粗糙的运放,用在这里很不合适。

网友C:
另外,±5v供电,你想输出5v?

查查“轨-轨运放”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5v供电,你想输出5v?

查查“轨-轨运放”是什么意思。

查了   但不理解有什么关系

网友C:
输出电压的最大值肯定低于电源电压,
轨-轨运放一般可以达到95以上,
其他运放只能到70%左右。

你用的358就是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的最大值肯定低于电源电压,
轨-轨运放一般可以达到95以上,
其他运放只能到70%左右。

LM 358的供电电压 我可以改到+ -15  这样输出5V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C(点评):
那是当然了,估计9v以上就行,前提是器件允许。另外,不清楚你5v是什么概念。。。

网友D:
358放大1000倍=奇瑞QQ和F1赛跑

网友E:
比赛用的,一片AD620(627)就好,反正没有成本要求,简单稳定,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赛用的,一片AD620(627)就好,反正没有成本要求,简单稳定,多好

我AD用的TLC2543   不然后面要求的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的最大值肯定低于电源电压,
轨-轨运放一般可以达到95以上,
其他运放只能到70%左右。

如果这样  我就得弄两块电源   一块给LM358供电  一块给芯片供电  有点小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  我就得弄两块电源   一块给LM358供电  一块给芯片供电  有点小麻烦 ...

小电压输入,你这样做基本没戏,另外lm358  只能输出最大vcc-1.5V。 我觉得你连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看不懂或者不愿意看,你还是找个熟悉的同学帮你做比较好,你在旁边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电压输入,你这样做基本没戏,另外lm358  只能输出最大vcc-1.5V。 我觉得你连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看不懂 ...

我前面有一个上拉电阻 电路  没有画出来  而且老是抱同学大腿  还不如自己慢慢去搜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AD用的TLC2543   不然后面要求的精度不够

给你建议就会有用处,先不说对错,合适不,你先看看资料没有错吧;
看你的回答,只能说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建议就会有用处,先不说对错,合适不,你先看看资料没有错吧;
看你的回答,只能说句.... ...

没有  只是前面放大电路的芯片已经买了  最经都在看AD的芯片  所以就以为你在说AD芯片  我疏忽了 吸取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