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释 人体监控,用了一段时间后为什么就不灵敏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9):
一般都有调灵敏度的可调电阻,调一调看看。
有些电容时间久了电容值会变化

网友B:
我自己做的GSM红外防盗器24小时工作了2年,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GSM红外防盗器24小时工作了2年,没出现过问题

有特别采购器件吗?还是普通的塑胶涅菲尔透镜+红外热释吗?

网友C:
与环境温度有关,这东东对温度敏感.应该加温度补偿.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网友D:
这类传感器用个几年是没问题的,靠热源辐射的红外线在传感器左右两部分产生的电流差来检测视场中是否有热源移动,冬天人体和背景温差大所以很灵敏,夏天就很迟钝,需要提高放大电路的灵敏度来应对。另外,因为人体一般是水平移动,传感器的左右两半水平排列时对人体探测的灵敏度最高。

楼主:
按照各位的意思,涅菲尔透镜的材质一般不会随着时间而老化,而引起滤镜性能的改变?是吗?
如果要采购这种涅菲尔透镜,建议用什么材质才会可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各位的意思,涅菲尔透镜的材质一般不会随着时间而老化,而引起滤镜性能的改变?是吗?
如果要采购这种 ...

塑料的便宜,如果不直接暴晒,几年内没有什么问题,不差钱想更稳定可以用亚克力甚至玻璃。

网友E:
我用的感觉不是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灵敏度下降,是待机一段时间以后灵敏度下降,只要再次被激活,灵敏度恢复,然后待机一段时间以后......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