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实现闹钟的多闹功能,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6-07-09):
单片机的自带的RTC的alarm function,按照资料所讲,我设置一个闹钟是可以轻松实现的,但是若想像手机或其他手表那样同时设置多个闹钟,并实现闹钟的多闹功能,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利用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B:
RTC的功能吗?这个有点点的接触。。。

网友C:
你还是使用外部的时钟芯片吧。感觉会比较好用。

网友D:
精度高,还好用,现成的东西都有的。

网友E:
感觉你可以直接跟时间对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使用外部的时钟芯片吧。感觉会比较好用。

哦,那直接用单片机自带的不是更简单么?

楼主:
我还是结贴了,各位有好的建议的可给我顶一下的额啊!!

网友F:
只能在软件上做设置了,很简单了,多次比较而已。

网友G:
看看,芯片直接没有实现过的。

网友H:
这个相关设计没有弄出来,只做过定点报时。。

网友I:
将所有的闹钟时间进行一次排序,完成一次进行设置一下下一个alarm,新的一天开始进行一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