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关于3082与MAX485的区别!

楼主(2016-07-09):
请问关于3082与MAX485的区别!!

请问一下,3082 与MAX485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为何 使用6N137 与3082做的隔离模块,不行!

而使用MAX485更换了 3082 瞬间就可以使用了呢?

网友A:
您好!两种方案都是可以实现的,建议对比下两种芯片的技术手册,看看哪里有差异,确定是否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嗯!

因为收到成本限制,只能采用自己设计的方案了。

如果是利润大的产品 直接就使用金升阳的485HA模块了……

网友B:
你要应用到哪里的

网友B:
这个还是需要根据电路的用途来定的

楼主:
是啊 我知道 是根据线路的实际功能来定!

可是 我想不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哦!Q

网友C:
你用的多少的电压?

网友C:
可能引脚驱动存在的问题吧。

楼主:
那就有可能是 差分驱动能力的问题了!

网友D:
可能你的焊接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D:
检查芯片是不是完好的。

楼主:
那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那我检查一下

网友E:
485的电路符合一些。

网友E:
你试过金升阳的485的芯片呢

楼主:
当然了!

金升阳的485自动收发模块,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了!

金升阳的485自动收发模块,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能够分享一下你的金升阳电源的心得体会吗?写得好,有打赏!

网友G:
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G:
485芯片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够分享一下你的金升阳电源的心得体会吗?写得好,有打赏!

这个……你是金升阳厂家的吗?

楼主:
@gaochy1126

请问 你是金升阳厂家的吗?

可是 现在 金升阳并没有组织这样的活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gaochy1126

请问 你是金升阳厂家的吗?

你如果分享这类的原创**,21ic会给予打赏,21ic有好帖子打赏委员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能够分享一下你的金升阳电源的心得体会吗?写得好,有打赏!

一般打赏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485芯片用的比较多。

怎么不用232的产品呢?

网友F:
看你分享的技术文字质量了。

网友I:
楼主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吗

网友I: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你是金升阳厂家的吗?

您好!如果您能分享设计采用金升阳电源的心得体会,写得好的话,打赏是有的噢~欢迎分享~

楼主:
好!

那我就认真写一篇 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

那我就认真写一篇 试试看!

加油楼主。

楼主:
或许 速度 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另外,以前用过AT24C64以及CT24C64,结果呢,AT的程序放到CT上面就不能运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分享这类的原创**,21ic会给予打赏,21ic有好帖子打赏委员会。

能够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u0mq5KLqbE1EaheAvq5jji7RyBFbYE04a7hXoLzbAI00vgw1vgKln06nPUb8M8ZQUeX ...

这个还是没有说明区别的。

网友I:
楼主看看你设计的电路

网友I:
没有电路图还不好确定原因。

网友F:
这个看你的产品质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是没有说明区别的。

这个可能跟电路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没有电路图还不好确定原因。

对,我刚刚查了查,这个485常用可能电路焊接了。

网友B:
没有看出区别。

网友B:
楼主的通信芯片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M:
应该能够互相兼容才对。

网友G(2016-08-09):
这个电路看着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G:
楼主其他的问题检查了吗?

网友N:
功能上没有区别,不知道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N:
是不是芯片的电压造成的?

楼主(2016-11-30):
应该是速度方面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速度方面的问题!

通信速度不是都是波特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芯片的电压造成的?

什么电压?

网友O:
3082是232接口?

网友O:
可能你的电路板设计的问题。

网友P:
是存在不兼容性吗?

楼主:
好像是不兼容。

因为我是用的光耦隔离。

在另外的一个电路板上面,直接使用的 3082就可以。

网友Q:
485芯片很多

网友R: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R:
看手册没什么区别,可能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