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3082与MAX485的区别!!

楼主(2016-07-09):
请问关于3082与MAX485的区别!!

请问关于3082与MAX485的区别!!

请问一下,3082 与MAX485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为何 使用6N137 与3082做的隔离模块,不行!

而使用MAX485更换了 3082 瞬间就可以使用了呢?

网友A:
看你的电路了,肯定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看着引脚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兼容呢?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何不兼容!

因为同样的一块线路板,使用3082,一个方向有问题。

使用了MAX485 结果 瞬间人品大爆发!

网友C:
两者6/7脚貌似是相反的,所以不能共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者6/7脚貌似是相反的,所以不能共用的。

6/7脚是输出的A/B引脚,这两个好像走的是差分,调换下应该没关系的。

楼主:
是啊!

这个没有关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7脚是输出的A/B引脚,这两个好像走的是差分,调换下应该没关系的。

有关系的。我实际测试485,A/B调换后,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关系的。我实际测试485,A/B调换后,就会出现乱码。

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然就不会写A/B了,直接用1个标号就好啦。

网友G:
你把A/B交叉替换看看。不成功是乱码呢?还是无输出呢?

楼主:
是有一个固定的错误的输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固定的错误的输出!

固定的错误输出?什么意思呢?

楼主:
比如说 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