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讨论讨论:大家是怎么放**的?

楼主(2016-07-09):
现在MCU破解成本相比以前已经降低了很多了,而研发成本并没有太多的降低,那么大家的产品是如何防破解的呢?最近做了太多破解,所以聊聊这个

1. 不防破解,爱破不破,天天更新
2. UID加密,算法分散
3. 加密芯片,数据流加密
4. 硬件上破坏MCU的编程接口
5. 各种奇葩方法

网友A:
让产品网络化,可升级。更多附加功能通过自己的后台服务器去配合实现。产品盈利方式改变原来的卖终端设备为提供服务,到时候谁爱抄就抄,反正终端不赚钱,鼓励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产品网络化,可升级。更多附加功能通过自己的后台服务器去配合实现。产品盈利方式改变原来的卖终端设备为 ...

呵呵,我们最新的产品也在这么弄,硬件不赚钱,别人也不会愿意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们最新的产品也在这么弄,硬件不赚钱,别人也不会愿意做

什么产品?

楼主:
一个特殊行业的产品,现在说的话,要被投资人PK了

这个产品加密在量产时,服务器上也有算法,产品里没算法,这种加密想对安全,但也只针对能够网络化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avr跑Linux的么?莫非用的就是这个类似的方案。我一般用偏门的芯片 ...

AVR跑linux我记得是模拟成ARM,这样对加密并不一定会有多大帮助,因为ARM程序的**一样容易
如果可以自己定义一个虚拟机,那别人就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了,只能强行分析虚拟机

网友B:
那你是怎么放**的,本地防**怎么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怎么放**的,本地防**怎么防**,

我不是说了吗?实现自己的专用虚拟机,放核心功能和验证算法,当然,并不保证无法**

网友C:
楼主的办法好处是用了虚拟机,处理核心功能+验证算法,如果要绕开验证,核心功能也不能完成了
坏处是核心功能效率就低下了

**这个应该也不用分析虚拟机的实现,只要能把虚拟机运行的内容中的核心功能与验证分开
如果能分开   也就能**了

网友C:
UID的话,就算验证算法分散,也能通过反汇编找到验证的目的,绕开这个,执行,就能**了
加密芯片+数据流感觉要靠谱一点

我没做过**,所有回帖来自于理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办法好处是用了虚拟机,处理核心功能+验证算法,如果要绕开验证,核心功能也不能完成了
坏处是核心功 ...

即使拿到虚拟机的二进制数据,你能够有办法区分核心功能和验证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