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相位超前和滞后的意思

楼主(2016-07-09):
有人说论坛以前比现在好,到了手把手地步了,于是把论坛几百页以前的帖子翻了下,发现也就那样。

无意中看到了个如何理解的相移的帖子,地址在这:

https://bbs.21ic.com/icview-174705-1-650.html
大家读读先!

而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几乎人人碰到都会如此疑问。
而这个问题我以前想详细说明了,说到一半,没说完,补上。

楼主:
读完那个帖子,大家会看到其实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尽管楼主说他好像明白多了--只不过说了超前和滞后的定义而已。

当然了,这个问题很多人是采用已知结果反推楼主疑问的:既然实际物理系统不能违背因果关系,那么据此就可判断没有超前!而分析表明相位确实是正的,于是大家被迫用看错位了等含糊语言应对。

而真正要想弄明白,必须从物理意义入手,从纯数学看,只会越看越晕。

楼主:
观察上图,在t=6s左右,电路进入稳态。
而观察电路波形某一部分,比如特殊点波峰或波谷等,绿色输出线,确实是超前红色输入线,跟用电路理论计算的结果是相符的,也就是1.72s左右。
输出超前输入1.72s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原帖中的讨论部分,sxdxy讨论了连续谱问题!!
如下图所示的非周期信号f(t),根据原帖讨论,没有延迟的概念了?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两个人观点都有点问题。
首先一点,对绝大数真实系统来说延迟是系统的一个特性,跟激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那研究激励的频谱,是做无用功!
所以根据系统的特性,具体问题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对理想传输系统,幅度响应是常数,相移是是线性的。此时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简单复制,只不过延时了一个时间T而已。显然群延迟和相位延迟都是T!
第二类,非理想传输系统,输出并非输入的简单复制,而且模样可能大不同,此时情况复杂点。

总之,这个问题研究的着手点应该是系统的传输特性,而非激励的频谱。

网友A:
相关问题,在LZ所引的帖子里已经说明的非常清楚,LZ这是典型忽悠!

如果LZ认为可以存在“超前”,就给出详细论证(注意,必须是实质性的超前,譬如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问题,在LZ所引的帖子里已经说明的非常清楚,LZ这是典型忽悠!

如果LZ认为可以存在“超前”,就给出 ...

把沙发楼中间那段,读3遍,再看看你提的这个问题提的多有水平!

网友B:
武术界有句话: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武术界有句话: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不错。

再看链接的原贴,有高手为**超前难题,运用了数学中2kpi周期性,"顺利"把超前转变为物理上可能的滞后,比如超前90度,那就加个-360,立马转成滞后的-270!?

这叫不择手段啊!

网友C:
我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检测短路故障的线路 共计分为 鉴幅  相敏 两大类  其中相敏线路当中就有相位检测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电路图 不知楼主有吗

楼主:
继续征求答案:相位超前和因果关系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

针对上面电路,只要一句话解释一下就行。

楼主:
目前各种答案,都是清明节烧纸--糊弄死人的。
所以大家抛开这些干扰因素,仔细考虑考虑。

网友D:
相位超前还是滞后,说得是自控原理中的频率校正方法。

一个高通滤波器,不是相位超前补偿,也不是相位滞后补偿。

只有波特涂上才有意义。

1+Ts并非现实存在,但是其倒数是存在的而且就是低通滤波。

高通铝箔是微分滤波,与相位超前补偿没有关系。

你的正弦微分滞后变为余弦,之后又RC低通滤波,就是一个相位貌似超前的现象,但是与超前相位补偿没有关系。

网友E:
电阻上的电压和流过电阻的电流有关,那就看看电阻上的电流是怎么样变化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检测短路故障的线路 共计分为 鉴幅  相敏 两大类  其中相敏线路当中就有相位检测 但是 ...

找高频电路书必有。

网友G:
一句话,快说啊

网友H:
觉得是电容两端经信号源-地-电阻转换电荷快于信号源的+-转换的结果。

网友I:
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快了就超前,慢了就落后。负电子身轻体捷就前,正电荷就慢得多了。2句话。

网友J:
C L  引起的电抗?电  磁的对应表现方式?

网友G:
我曾经也这么困惑,我给自己的解释是存储能元件 充放电原因导致这一现象。

T+0 稳态后:
V1 ,cos wt.
vc  ,  sin wt.
因果关系:T+0时刻,电容上的电压为0,而V1最高; T+0+开始 V1最高到零点,变化期间,电容是被充电的。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忽悠自己。。。

网友H:
超前确实如X大所说,是斜率造成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超前确实如X大所说,是斜率造成的。

不错。
22楼和这里说的相位“超前/滞后”是由于波形的斜率造成的,这个观点以前没见过。
定性地看,信号源信号过0点的正、负斜率最大,对应着电容电流变化速率最大,也对应着输出电压变化速率最大。电流的变化速率形成输出波形与信号源的相位差。
这个原理还需要慢慢品味。

网友I:
听到“这个原理”,电工哭了。

网友G:
简单往往最难的。。。好比1+1=2的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到“这个原理”,电工哭了。

解释 本身,跟楼上说的1+1=2一样简单,但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并不简单。不信你去看原帖各种解释,可谓八仙过海,各种怪招狠招都有,比如2kpi周期性,比如超前一周等于滞后一周,比如。。。。

楼主:
那个2kpi周期解释中,有个小细节:【0 < θ(ω) < π 】,此处应该是≦π

网友I:
出之26L“这个原理还需要慢慢品味。”这是原理么?最新的?命个什么名?

网友L:
赞,城堡从内部攻破,在信号衰减之前,必然有一个增速趋缓的过程,这样就更符合因果率了。

网友L:
在一个连续光滑信号的完整变化历程中,其变化率最大的时间点,必然超前于其最大值的点。而对这个信号的积分来说,其最大值的点,又是要超前于其累积最大的点,因为原函数最大值的周围也会很大,所以积分还要过一会才到最大。
如果信号不是连续光滑,如冲激函数,其导数就是在同一点的正负冲激,也就无所谓超前滞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读完那个帖子,大家会看到其实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尽管楼主说他好像明白多了--只不过说了超前和滞后的定义而 ...

物理上的因果糸统,与自控糸统的相位超前或滞后没有矛盾的,正好比对RC网络加一个单位阶跃,t=0+,输出有变化,符合因果糸统,因有激,才后变化,但是多长时间变成稳态或跟上输入,这才是相位超前或滞后的问题。

网友M:
这里的“超前”和“滞后”本来就是给入门级的同学使用的概念,或者大家方便探讨做的简化,怎么可能真的违反因果,这有什么好争的?

网友N:
如果是非稳态的(正)阶跃信号(正)响应永远不会出现在阶跃激励之前。也就是说永远不会出现什么超前。只能是滞后。因果律是物理学最基本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非稳态的(正)阶跃信号(正)响应永远不会出现在阶跃激励之前。也就是说永远不会出现什么超前。只能 ...

跟上个图比,td=0,说明什么?怎么到达稳态时间这么长啊?

楼主:
还“永远的滞后”,俺就来个既不超前,也不滞后的

楼主:
用简单的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经常是困难的,不信试试:

上面已经说了,对于线性相位,群延迟和相位延迟是一样。对于实际问题,当然可以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线性近似相位的!
那么,对于切比雪夫滤波器,为何在某一频率点,群延迟远大于相延迟?不是很反常么?

网友N:
如上图所示,绿色曲线是输入激励,红色、蓝色曲线是输出响应。垂直黄线处为t=0。可以看出响应总是滞后激励。永远不会发生t=0之前有响应输出,即所谓“超前”。

网友H:
    仅知道“因”,是无法确定“果”,还必须知道“过程”。 例如,
A站B的前面---这是因,两个人同时跑---这是过程,谁先到达终点---这是果。答案是不知道。因为过程有四种:
1)        A一直保持领先;
2)        A、B互相超越;
3)        B赶上A并列,并保持这样的状态;
4)        B超过A并保持。
   第4种情况符合主题,正弦波产生微分输出,正弦波在前,是因;到b点,微分输出下跌,峰b超前正弦波峰点,并保持状态,这是过程;微分输出波形相位超前正弦波,这是果。

网友H:
微分波形出现在正弦波之前,能量从哪里来?
附件仿真,两个同样的电路断电相同时间再接通,上电路断开时电容对地放电,再上电,微分波形(黑线)过近半波才超前;下电路断电时电容没有放电,再上电,微分波形立即超前,这说明,超前的能量来自电容的储能,不是直接来自正弦波。
上电路再上电与初上电一样,微分输出并没有超前,正弦波对电容储能,随后电容的储能在正弦波再出现之前释放,就造成波形相位超前。

网友K:
从电路分析入手看问题是有效的。一个正弦波有多项指标:频率(周期)、幅度、波形各处的斜率和斜率差等。每项指标都可以是分析的切入点。

这里的“斜率”、“斜率差”就是新的切入点。信号源信号的斜率和斜率差会影响到回路电流斜率和斜率差的变化,进而导致输出波形的对应变化。输出波形的变化还受输入的起始相位、电路初始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电路分析中,因果关系始终是明确的:信号源信号是因,输出信号是果,无论形成的输出对输入的相位差是超前还是滞后。

从电路分析中又看到了华罗庚“后退”方法的身影,即从公式层面的分析,深入到电路原理层面的分析(分析还不算透彻)。在这里,电路分析可以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再回顾以前发过的一个观点:
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一个物理工作者假如没有能力完全不用公式就能把艰难的物理问题讲清楚,那么他本人对这些物理问题了解得就不深透。”

电路分析就是讲清电路物理问题的方式,可见电路分析的重要性在公式分析之上。什么是“高大上”,这个观念需要“正本”。

网友I:
带回去研究研究,出成果啦!

“一个正弦波有多项指标:频率(周期)、幅度、【波形各处的斜率和斜率差】等”。

学过用过一辈子了,“新原理”一出,教科书必改写,还得从头再学。
电工哭笑不得。

相位超前、滞后的原理教科书就没说明白,否则不会有这些争论。新东西不存在"改写”和“从头学”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不錯。這个跟能量和斜率无关。何谓斜率?看过抽象大师的画展,这么抽象的东西,大概只有毕卡索看的懂。依 ...

    微分输出是输入正弦波产生,反而相位超前就使人困惑。主要有两点纠结:因果论与能量说。不能单凭因去确定果,还须看过程。为何涉及能量?
   信号完整性传输讲的是,波形在信道传输不要产生非线性失真,从中可以悟出波形和相位是什么东东?(在网上老是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波形是信号主能量的表现形式,相位是能量展示的时间位置。据此才发42楼的帖,分析微分波形相位超前是电容储能释放的时间位置快于同波输入信号的结果,不是无米之炊。

网友H:
     为什么会出现微分曲线弯曲度大于正弦波的现象?
网上千篇一律以矩形波分析微分电路,以下试用正弦波分析,如果不问过程,只要结果,就仅看黑体字:电容两端充放电电压呈指数递增,造成微分曲线弯曲度大于正弦曲线,就先成峰、先过0,相位就超前。
1),上电至a点,正弦波电压从0上升到Ea,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Va=0,则微分输出ua=Ea-Va=Ea
2)a点后,电容两端电压由于正弦波充电呈指数递增,微分输出呈指数递减,微分曲线弯曲度递增比正弦曲线大而分手,随着斜率差加大,在b点下拐成峰超前正弦波。
3),充电至c点,电容两端电压Vc=Ec,微分输出uc=0,即微分曲线超前过0
4)c点后,电容左侧Vc经信号源、地和电阻放电电流I,在电阻产生负压降,至d点,电容两侧电压相等为-EdVd=0ud=-Ed,微分曲线上拐成谷超前正弦波。
5),随后,凡是电阻压降等于正弦波即时电压uo=E,电容两端电压等于0,电容就被充电至正弦波电压V=E,而uo=0,微分曲线过0;接着电容又放电至两端电压为0uo=E,微分曲线成峰或谷······反复循环各点如图,微分波形相位就超前正弦波。
**),为何微分波与正弦波斜率不同而周期一样
如图微分输出-uu是正弦波谷、峰值被同一电容、电阻的分压,即|-u|=u,是一对正负半波的对应点,它们之间的距离为半周期,等于对应的正弦波峰谷的半周期,所以它们的周期一样。

微分曲线uo波形d点上拐怎么解释啊
您好,请问uo波形中d点的波形为什么在这里达到最大负值,这个怎么解释啊,谢谢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Jz0095说"深入到电路原理层面的分析",其实,要在现有的水平提高一个层次分析是很难的,不过这几天总算 ...

不错!

细致些的分析还可以通过列出回路电压方程作定量的计算。用 Office Excel, 将正弦信号的周期等分成N份,步进地计算E、Vc、Uo值,将它们的曲线作图、比较,相信会对相位差的形成有更直观的认识。

完整的回路元件,还应该有源内阻。

列方程和定量分析就更难。

网友K:
captzs: 列方程和定量分析就更难。

原理上不算难,是步骤比较繁。

将原帖的电容充放电划分做了修改,加进周期的分析。 要上一层次分析,知识跟不上,就这样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如上图所示,绿色曲线是输入激励,红色、蓝色曲线是输出响应。垂直黄线处为t=0。可以看出响应总是滞后激 ...

这个是不是牵强了?  楼主讨论的是相位超前,没有说响应超前。

网友Q(2020-05-20):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会出现微分曲线弯曲度大于正弦波的现象?网上千篇一律以矩形波分析微分电路,以下试用正弦波分 ...

您好,请问uo波形中d点的波形为什么在这里达到最大负值,这个怎么解释啊,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