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LCD1602的光标移动问题

楼主(2016-07-09):
看了1602的资料,也试了下,得到的印象是: 命令字对光标只能设定为左移或右移,不能设为不移,除非不显示;但只要显示光标,无论闪烁与否,光标都会移个不停。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是的;显示完了关掉光标呗

网友B:
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光标你可以自己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光标你可以自己设置吧

就是用1602的控制字写的啊

楼主:
那我宁愿选择一直关闭光标,要一直闪烁的位置的那个字符用定时器控制间断的显示和不显示,这样也能达到某一位闪烁的效果

网友C:
一般没人会开光标的,1602的光标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人会开光标的,1602的光标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D:
1602的光标有指令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