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论坛里面的老鸟们

楼主(2016-07-09):
我就想问一下图中红圈部分的变压器是怎么回事?不太懂,怎么分初级次级,还有有些什么关系?望各位老鸟解答!

网友A:
初级是被有源驱动的那个线圈,
次级是接负载的那个。
这个很好分。

然并卵,——我其实不喜欢这个词。
如果是抄板,分清这个还远远不够。

网友B:
“怎么分初级次级,还有有些什么关系?”
凭楼主给出的这个局部,看不出什么。
多贴一些,或者贴出全部电路,还差不多。

网友C:
经验推测,
左上是初,右边两个都是次,
左下也算次吧,是个辅助的。

捏个玄没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初级次级,还有有些什么关系?”
凭楼主给出的这个局部,看不出什么。
多贴一些,或者贴出全部电路 ...

的确,重新上传图了,麻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初级次级,还有有些什么关系?”
凭楼主给出的这个局部,看不出什么。
多贴一些,或者贴出全部电路 ...

重新上传图了,麻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推测,
左上是初,右边两个都是次,
左下也算次吧,是个辅助的。

左下应该是IC回路,右下是2.4G的模块,但我就是分不清各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推测,
左上是初,右边两个都是次,
左下也算次吧,是个辅助的。

如果左下是次,电路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重新上传图了,麻烦看一下!

恰如4楼Lgz2006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照玄/德之所言。至于电路如何分析,首先是看电路的长相,如同各行业的衣着打扮,有些雄雌难辨的总是会 ...

明白的。我现在是不懂分析变压器的传递电压关系,电路我总体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如4楼Lgz2006所说。

那变压器的电压关系是怎么去计算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如4楼Lgz2006所说。

这种变压器至少有一种专业名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下应该是IC回路,右下是2.4G的模块,但我就是分不清各级的关系

左下Q1是功率MOS管,该管与变压器一起构成典型的反激变换器。
U1未标注型号,这个需要时间查找,有可能猜出来。
变压器左下绕组,是启动后为U1等供电的一个绕组,变压器右边两绕组都是次级,但匝数不同,整流后输出电压不同(C6耐压160V,可见电压较高),U2是7805,输入电压不会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变压器的电压关系是怎么去计算分析?

变压器各绕组,忽略漏感,两端电压瞬时值一定与各绕组匝数成正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至少有一种专业名词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专业名称。通常说反激拓扑变压器,带自给绕组,搞开关电源的大概都能听懂。
你这个稍微特殊一点点:两个电压不同的次级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没有什么专业名称。通常说反激拓扑变压器,带自给绕组,搞开关电源的大概都能听懂。
你这个稍微特 ...

大概有了眉目,左边两线圈是自耦变压器,右上是次级线圈,而右下的接法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有了眉目,左边两线圈是自耦变压器,右上是次级线圈,而右下的接法是什么? ...

“大概有了眉目,左边两线圈是自耦变压器”
绝对不是。

“右上是次级线圈,而右下的接法是什么?”
右上是一个次级绕组,右下是另一个次级绕组。
左下可以说是第三个次级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有了眉目,左边两线圈是自耦变压器”
绝对不是。

感谢您一直在解答我的问题。
其实这个电路图是一个IC电路的扩展,您应该记得也回过另外我一张贴关于电压的问题,就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102532
这个贴的,他的变压器的同名端是那样标志,依然不算自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一直在解答我的问题。
其实这个电路图是一个IC电路的扩展,您应该记得也回过另外我一张贴关于电压 ...

首帖和链接那帖,都是反激变换器。
所谓自耦变压器,是指两个绕组部分共用。此帖图中变压器并无绕组部分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和链接那帖,都是反激变换器。
所谓自耦变压器,是指两个绕组部分共用。此帖图中变压器并无绕组部分 ...

就是左下,右边两个,工3个都是次级绕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左下,右边两个,工3个都是次级绕组吧?

“工3个”疑为“这3个”之误。
若是,那么左下、右上、右下,都是次级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3个”疑为“这3个”之误。
若是,那么左下、右上、右下,都是次级绕组。 ...

是“共3个”,打错了不好意思。
但是左下跟初级线圈是共地吧?右上和右下共地,但不与初级线圈共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共3个”,打错了不好意思。
但是左下跟初级线圈是共地吧?右上和右下共地,但不与初级线圈共地 ...

变压器右上绕组和右下绕组,明显联接在一起,并且联接到电容C6下端。
左上绕组和左下绕组,并没有公共端,不能说左上绕组和左下绕组“共地”。但左上绕组和左下绕组通过电容C1联接,且C1容量比较大,故可以说左上绕组和左下绕组对直流来说不共地,对交流来说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