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磁场会向外传播,并且具有特定速度c

楼主(2016-07-09):
基本思路:
1. 假设在某一方向,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以正弦方式传播(E=sin (x-vt); B=sin(x-vt)),波速为v,且矢量方向相互垂直。则代入麦克斯韦方程,发现方程成立。疑问:此电磁场与麦克斯韦方程兼容,当不能证明其一定存在

2. 上面假设的正弦方式传播的电磁场,若满足麦克斯韦方程,还会发现波速v不是任意值,而是一个确定值。

网友A:
"1. 假设在某一方向,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以正弦方式传播(E=sin (x-vt); B=sin(x-vt)),波速为v,且矢量方向相互垂直。则代入麦克斯韦方程,发现方程成立。疑问:此电磁场与麦克斯韦方程兼容,当不能证明其一定存在"

有个“唯一存在定理”,建议去看一下。

"2. 上面假设的正弦方式传播的电磁场,若满足麦克斯韦方程,还会发现波速v不是任意值,而是一个确定值。"

由麦克斯韦方程即可得到此结论,而爱因斯坦就是受了这个的启发才去考虑光速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