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 TIM1 PWM 输出问题

楼主(2016-07-09):
请教大神 STM8SXXXX的TIM1 可以输出下图所示的波形吗??

手册上和一些例子 都是说 CH1 CH1N 是互补输出,不做互补输出,一个输出低电平(禁止输出),另一个输出PWM可以吗???
多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一路配置,一路不配置呗;
不配置的固定输出低或高电平;

网友B:
你只用一路输出不就实现了你想要的内容了吗

网友C:
可以的,人家说是可以互补,那就是额外的功能,本能上是可以独立的。

楼主:
void tim1Ch1pwmOn(u8 duty, u8 dir)
{
    if(dir)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duty,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else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DIS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duty,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NIDLESTATE_SET);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我这样写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一路配置,一路不配置呗;
不配置的固定输出低或高电平;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人家说是可以互补,那就是额外的功能,本能上是可以独立的。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人家说是可以互补,那就是额外的功能,本能上是可以独立的。

void tim1Ch1pwmOn(u8 duty, u8 dir)
{
     if(dir)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duty,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else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DIS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duty,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NIDLESTATE_SET);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我这样写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用一路输出不就实现了你想要的内容了吗

我想实现 电机正反转
TM1_CH1 开 TIM1_CH1N关 正转  我已经实现了
TIM_Ch1 关 TIM1_CH1N天 反转  我怎么试也实现不了
只要TIM_CH1关了 TIM1_CH1N 怎么开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人家说是可以互补,那就是额外的功能,本能上是可以独立的。

我想实现 电机正反转
TM1_CH1 开 TIM1_CH1N关 正转  我已经实现了
TIM_Ch1 关 TIM1_CH1N天 反转  我怎么试也实现不了
只要TIM_CH1关了 TIM1_CH1N 怎么开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实现 电机正反转
TM1_CH1 开 TIM1_CH1N关 正转  我已经实现了
TIM_Ch1 关 TIM1_CH1N天 反转  我怎么 ...

重新调用初始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调用初始化程序。

谢谢 已经可以了

网友D(2017-06-26):
楼主怎么解决的,回来说下哈

网友E:
用一路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                            U相                                     V相                                         W相
*
*                  上臂 TIM1_CH1  下臂 TIM1_CH1N            上臂 TIM1_CH2  下臂 TIM1_CH2N           上臂 TIM1_CH3    下臂 TIM1_CH3N
*
* 寄存器位:           位0            位2                       位4                位6                   位0              位2                 CCER1          CCER2
*
*     UV                1                     0                         0                  1                     0                0                    41             00

*     UW                   1              0                         0                  0                     0                1                    01             04

*     VW                0              0                         1                  0                     0                1                    10             04

*     VU                0              1                         1                  0                     0                0                    14             00

*     WU                0              1                         0                  0                     1                0                    04             01

*     WV                0              0                         0                  1                     1                0                    40             01

这是我玩无刷DC的配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