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

楼主(2016-07-09):
PSOC的内核都是什么

网友A:
PSoC1 M8C (4 MIPS)
PSoC3 8051 (33 MIPS)
PSoC5 ARM Cortex-M3 (100 DMIPS)

楼主:
多谢楼上,那存储容量有啥区别呢

网友B:
PSoC1 Up to 32KB
PSoC3 Up to 64KB
PSoC5 Up to 256KB

网友C:
PSoC4 ARM Cortex-M0

网友D:
PSoC1 FS USB, I2C, SPI, UART
PSoC3 FS USB, I2C, SPI, UART, CAN, LIN, I2S
PSoC5 FS USB, I2C, SPI, UART, CAN, LIN, I2S

楼主:
工作电压有区别吗?

网友E:
PSoC1 1.71V to 5.25V
PSoC3 0.5V to 5.5V
PSoC5 0.5V to 5.5V

网友F:
PSoC1 Active:
2mA
Sleep:
3uA
PSoC3 Active:
1mA

Sleep: 1uA, Hibernate: 200nA
PSoC5  Active:
2mA
Sleep:
2uA, Hibernate: 300nA

网友G:
我很想知道为啥没有PSoC2

网友H:
应该就是一个喜好的问题,呵呵,没有啥原因吧

网友I:
怕被说太二了

网友J:
PSoC1 M8C
PSoC3 8051
PSoc4  Cortex-M0
PSoC5 ARM Cortex-M3

网友K:
加密性(保密性)有区别吗?

楼主:
明白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