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可以和定时器中断一起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9):
怎么了啊?

楼主:
为什么每次都进不了串口中断~把定时器
中断关掉就可以进入串口中断?

楼主:
中断关掉就可以进入串口中断?串口中断我是用的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T0和T1都用了~跪求解释呀!

楼主:
程序其他都没问题~把串口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我也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B:
当然可以同时使用,而且楼主又用的是独立的定时器不会发生冲突,好好检查程序吧

网友C:
注意串口中断一定得是接收或发送数据以后才会产生的

网友D:
中断都可以设置优先级的  并且中断是不会冲突的  串口接收发送都是进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进去后需清标志   你在仔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F:
你只能使用一个定时器和串口的

楼主:
那我看下程序把,多谢大家

网友G:
这个是可以叠,只是需要看下这两者的中断优先级的。

网友H:
会不会是中断响应之后就关掉了,需要再次打开呢

网友I:
当然可以同时使用,但有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J:
同时响应中断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K: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注意中断嵌套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