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干扰源

楼主(2016-07-09):
什么是干扰源的du/dt,di/dt?????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B:
你那个频点超标,根据这个去分析。

网友C:
du/dt, di/dt 就是指干扰源的单位时间内电压,电流的增加或者减少的量

网友D:
是的,说白了是指跳变的速度

网友E:
其实就是电压u,电流i各自的微分

楼主:
懂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