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利用Processor Expert所產生的程式碼

楼主(2016-07-09):
您好: 我現在想評估mc56f82748有個問題想請教,Processor Expert 產生的程式碼,函數跟變數命名方式與程式結構,有說明文件嗎?
不然初學者剛開始接觸,會不知道如何撰寫程式,例如一開始只要I/O控制

网友A:
用过PE,但没有用过你的芯片
建议你用PE建立一个空文件,就是啥也不写,就能编译通过的;
然后增加一个IO,有help文档的,应该一看就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PE,但没有用过你的芯片
建议你用PE建立一个空文件,就是啥也不写,就能编译通过的;
然后增加一个IO,有hel ...

你好

我想使用的這個系列 Processor Expert 好像沒有支援喔
請問你用的軟體是哪一個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想使用的這個系列 Processor Expert 好像沒有支援喔

我用的CW6.3,10.X和KDS你这个我没有用过,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