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设计血氧仪电路

楼主(2016-07-09):
(无正文)

楼主:
下面那个芯片u2是max3221,可是u2和本电路什么连接来连电脑通信呢?

网友A:
JP1, JTAG 仿真器插口

网友B:
其实是这样连接通信的,硬件max3221和430是这样连的,软件的话你可以参考官方例程或者自己找点啊.........

网友C:
烧写接口   看看技术手册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网友D:
说是血糖仪的,可是没见到半个血糖仪的传感器的啊

网友E:
先问下血氧传感器的输出电信号的是什么的信号呢?

楼主:
x3是个成品探头

网友F: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TI好像提供msp430的方案了,原理图和bill貌似都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