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触发

楼主(2016-07-09):
用同一个按键,唤醒用的是该引脚中断,如何避免长按弹起的误触发?

网友A:
只要I/O的中断触发模式可以修改就好了,比如一般的可以设置成,高电平,低电平,上升延,下降延,选对了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另外,还可以在这个按键和中段的线间加一颗电容,按的再长都是徒劳。

楼主:
楼上,弹起有抖动的,感觉用改变中断触发模式不太可靠。

网友B:
根本问题还是按键扫描问题

楼主:
楼上能否细说。我的要求是超过3S就睡眠,无需等到按键弹起睡眠。短按或长按都可以唤醒。

网友B:
必须等待按键弹起才能睡眠,因为唤醒一般必须是低电平有效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超过3S假睡,等待按键弹起,睡眠。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等弹起后再去睡眠。
既然你一定要“无需等到按键弹起睡眠”,那就顺其自然,让“长按弹起的误触发”发生好了。

网友D:
关键是现在的MCU都是不弹起根本进不也睡眠,进了马上又醒了,因为都是低电平唤醒的

楼主:
听起来不是很复杂

网友E:
whilt死循环等。

网友E:
等待按键重新弹起来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呵呵

网友F:
这个可以加上延时的再做下判断的,这样误触发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的。

网友G:
还可以在这个按键和中段的线间加一颗电容

加这个电容是什么目的

网友H:
一般是弹起后进入睡眠

网友I:
加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I:
不是有触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