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这条代码

楼主(2016-07-09):
在TMS320f2808的定时器这个程序里面,在进入中断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条代码: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1;

网友A:
这是为啥

楼主:
因为dsp复位之后ACK寄存器是1,必须写1清零,才能相应P定时器中断;

网友B:
进入之前要是有这行代码,等于把事件清除了,以后就进入不了中断了。

楼主:
在进入中断之后,为什么没有清除标志位的代码: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 // 写1清0

网友C:
PIE中断和定时中断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还想扩展问一下,看门狗定时器有标志位吗?

网友D:
多读手册,你就是高手。

网友E:
看门狗定时器没有标志位吧  使用中只管喂狗或者直接关掉

网友E:
定时器里面 应该是
PieCtrl.PIEACK.bit.ACK7=1;
差不多这个清楚标志位吧。

网友E:
在初始化应该开启中断的
PieCtrl.PIEIER1.bit.INTx7=1;

网友F:
这个是设置的不同的吧

网友G:
这条代码的不常用的啦。。

网友H:
看门狗定时器没有标志位

网友I:
初始化中就应该开启中断,即PieCtrl.PIEIER1.bit.INTx7=1

网友J:
怎么设置这个寄存器

网友J:
你开启了所有的中断了吗

网友K:
看门狗没有标志位

网友L:
你都使能中断了吗

网友L:
你知道楼主的意图是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