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9中焊盘之间无法布通布线

楼主(2016-07-09):
直接在AD09中画的PCB,放的元件封装,可是布线的时候,元件焊盘无法连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没有网络连接,你可以使用快捷键“P L",直接连起来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网络连接。

网友C:
肯定是无网络连线

网友:
你的元件上面那个一号脚网络连接没有

网友D(2016-09-01):
先看下原理图是不是线没连好,导致没有网络属性。

网友E:
我就不信邪,你按shitl+R,不成你砍我

网友F:
你直接在PCB上画图,都没有网络,怎么连?为了以后方便,还是先画原理图吧

网友G:
直接在PCB上画图的都是人才,不知这样是省时间呢?以后维护都是问题,出了问题都可能不知是哪里,大脑要足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