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出噪声

楼主(2016-07-09):
功率电感出噪声跟什么有关系呢?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否噪音是由电感发出的,如果却确定是,估计是功率不够

网友B:
是的,先确定是不是电感的原因.

网友C:
电感需要浸漆,否则漆包线会机械振动产生噪音。

网友D:
还有就是电感间歇工作也会产生噪音。

网友E:
有可能是温升电流不够,应该是普通功率电感吧。气密性不好也会有这样问题。

网友E:
内部线圈绕的不够紧密也会这样,其次功率过载了。

网友F:
电流波纹过大?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

楼主:
先让5438A的IIC模块的想外设发出一个数字信号的,看能不能用示波器的观察到的

网友G:
功率电感出噪声的跟电流的是相关系的。

网友H:
这个是需要看下所用的具体的型号的。

网友I:
这个有没有办法消除掉的呢?

网友J:
功率电感出噪声是电流原因

网友K:
漆包线会机械振动产生噪音。

网友L:
电路的频率达到了LC的震荡频率

网友M(2016-10-28):
肯定和功率还有运行频率有关啦,可以算一下谐振频率,看看有没有谐振

网友N:
电感噪音和负载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N:
一般是通过电容性耦合或电感 性耦合方式传播到电路中

网友O:
不是电感的原因那就是功率了

网友P:
确定是电感发出的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