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最大能外扩多少存储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9):
你干什么

楼主:
28335处理器,我们在运算过程中要操作3个大小为512K*16bit的数组类数据,且因为要多次计算操作,不能使用ROM类存储器。我们以前没有用过扩展存储这个内容,而现在查到的资料实例大多数都是外扩512K*16bit的SRAM就满足使用了

网友B:
只用zone6做外扩映射的话  最大也就是512k呢

楼主:
为何别的开发板的资料都是Zone6只能最大外扩512K*16bit的SRAM?

网友C:
你可以选择跟大的  用IO做高位地址扩展

网友D:
可否用SDRAM  选择一款带页的
增大存储量

楼主:
请问为什么zone6 1M的地址,只能扩展512k?

网友A:
28335外扩总线的地址宽度限制吧

楼主:
哦,我缕一缕哈

网友E:
用IO做高位地址扩展,芯片外扩展

网友F:
这个主要看接口的吧,还要看该芯片的主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