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09):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50000;
  TA0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inuous mode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BIT0;
  TA0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TACCR0
}

这个程序中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50000;
  TA0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inuous mode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网友A:
后面不是写着呢吗?

网友B:
TA0CCTL0 = CCIE 定时器中断使能

网友C:
CCR0 是计数器周期设置。

网友D:
TA0CTL = TASSEL_2 + MC_2;     使用smclk时钟 选择连续模式,计数到5000 计数器为0

网友E: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进入lpm0 低功耗模式,开启全局中断。

楼主:
应该是50000吧。。我的猜测而已

网友F:
主要还是将单片机这一块吃透了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应该可以搞定这一块

网友G:
其实把  //  后面的英文翻译过来就懂了啊,楼主应该看得懂这英文吧

楼主:
嗯,我知道啦,多谢

网友H:
这个是利用timer0的定时功能的

网友I: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50000;
  TA0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inuous mode

这是对定时器0的初始化配置

网友J:
这个是设置定时器产生中断的时间点的。

网友:
后面不是已经注释了吗

网友:
配置中断和模式

网友K: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50000;
  TA0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inuous mode

网友K: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允许中断
  TA0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inuous mode 配置模式

网友L:
最后一句是打开中断并进入到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M:
最后一句的是打开总中断的,并且启用LMO的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