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选选

楼主(2016-07-09):
做一个工装,接口不多,如下表;但是存储量和运算量稍大;TI的工程师也在帮我选,一直没回复;刚开始是28335,但是存储上不够;因为成本压力不大,想选C6000系列,我自己想选C6748,但没有相对应的开发板,怕到时开发难度大

楼主:
1)运算量较大,150M及以上;浮点型运算

2)3M以上RAM存储量量

3)SPI通讯采集数据

4)采集光电编码器脉冲信号

5)发送脉冲信号

6)通过串口接显示屏

7)USB接口,数据上传PC,调试使用

8)程序存储FLASH,存储程序代码 256K

网友A:
28335不行吗  存储只能外扩了

网友B:
嗯,外扩肯定能达到你的需求
如果外扩总线限制   可以用IO口做译码

网友C:
嗯,也可以选择SDRAM   带多页的

楼主:
我是新手,总的来讲不会,所以得问的详细些,呵呵。

网友D:
28335具体如何使用SDRAM,是否有有关资料?

楼主:
我查了网上很多地方,都说只能外扩2M;这还不讲,zone6区各种开发板上说只能到512K。

网友D:
那就这样用吧

楼主:
嗯,好的,那先结贴了哈

网友E:
这个存储上的问题的不应该是问题的吧?外接一个存储芯片的即可。

网友F:
28335资料也多,可以外扩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