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NE564设计6MHz转换器,怎么搞

楼主(2016-07-09):
用NE564设计6MHz转换器,怎么搞

网友A:
手册上没有推荐电路吗?

网友B:
下下相关的论文吧

网友C:
手册上有啊

楼主:
嗯,我到源码去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D:
NE564不是TI的芯片,NXP的芯片。你可以选用TI的一款锁相环芯片,用ti weblauch输入参数进行自动设计。或者看看NXP官方的推荐设计电路,用官方提供的软件进行仿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