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IO口电平状态

楼主(2016-07-09):
2812配置成外部中断后能否从GpioDataRegs中读出IO口电平状态?

网友A:
貌视中断后还要监视中断引脚的电平状态

楼主:
是啊,能否直接通过GpioDataRegs

楼主: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B:
我觉得是可以的  呵呵  这个值得一试

网友C:
配置成普通IO

网友D:
嗯,然后再测!

网友E:
必须可以啊

楼主:
呵呵,以前没试过,datasheet也没好好看过,所以……见笑了!

网友F:
输入的话可以读取
输出的话  自己知道

网友G:
中断后还要监视中断引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H:
IO的寄存器状态不能读取 吗

网友:
可以读取输出寄存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