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外部中断对脉冲的要求

楼主(2016-07-09):
STM32F103跑外部时钟20MHZ,监测某input IO脚上升沿触发中断,请问对外部信号是否有要求?比如上升沿过陡峭,或者脉宽太窄(例如10ns),是否有可能检测不到?
手册里似乎没有量化的要求。
谢谢。

网友A:
肯定是有限制的。最起码的,不能小于机器周期吧。20MHZ = 50ns,你10ns的肯定检测不到的。

网友B:
太窄是不行的,要长于至少2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