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FPGA] 开启Xilinx Spartan 6的DDR3之路 - 20160823更新

楼主(2016-07-10):
立帖为证

/**************************************************************************/
/****************************2016-08-23 V02版本完成*********************************/
/**************************************************************************/

黑色底板果然好看多了。

/**************************************************************************/
/****************************2016-07-26 完成*********************************/
/**************************************************************************/
2Gbit全地址空间测试完成,用的是Xilinx提供的MCB IP硬核,下面是原理图,测试程序和说明书,
请翻滚帖子至最后, 欢迎下载。

/**************************************************************************/
/****************************2016-07-23 更新*********************************/
/**************************************************************************/
经测试,第一版的DDR3可以正常稳定运行在400MHz,全地址空间读写数据无任何问题。
现在开始准备第二版,打算生成100个pcb,并且会将阻焊颜色由绿色改为黑色。
具体设计细节和第一版的区别如下:
(1) IO引脚数量由原来的80个增加到86个IO;
(2) 所有引出的差分线尽量保持等长;
(3) 电容部分进行了改进,每个DC/DC输出都增加了铝电解电容,增加可靠性,铝电解电容都放在背面。
下面是第二版的图片:

/**************************************************************************/
/****************************2016-07-19 更新*********************************/
/**************************************************************************/
搞了一个上午,终于搞定第一个板子,FPGA的1.2V VDDCore电压,1.5V的DDR3供电电压,
VREF的0.75V电压都OK。往FPGA内部下载点灯程序OK,往SPI FLASH固化程序也OK。
下一步,DDR3 的MCB实现。。。。。。

/**************************************************************************/
/****************************2016-07-18 更新*********************************/
/**************************************************************************/
PCB打样回来了,5mil/5mil的线宽线距,10mil的过孔,花了我好多大洋!!!赶紧贴板子去了!!
贴完再上照。

/**************************************************************************/
/****************************2016-07-10 更新*********************************/
/**************************************************************************/
经过不知道多少个工作日空余时间和周末业余时间,终于大致设计板子浮出水面,等待后续检查。
板子采用4层PCB,板子大小5cm x 5cm,层叠情况:Top -> GND -> Power -> Bottom板子芯片情况:
(1) FPGA: Xilinx Spartan6系列的XC6SLX16-FTG256
(2) DDR3: Micron的MT41J128M16,2Gbit存储容量
(2) 电源:采用2片Onsemi的NCP1529分别为FPGA Core 1.2V和DDR3 1.5V提供电源
/**************************************************************************/

网友A:
顶一把,
膜拜搞这种速度的人。

网友B:
原创分享,希望分享更多的原创信息!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征集意见,核心板出来了,底板上放些啥:
(1) CY7C68013 USB
(2) STM32F407/STM32F429
(3) 千兆以太网
(4) AD9288高速双通道ADC
(5) 高速DAC
(6) CMOS摄像头接口 + TFT液晶屏接口 or ADV7123 RGB->VGA
(7) ...

网友D:
速度那么快,要配高速运放。

网友E:
做的板子比较一般,不过,还是鼓励你继续努力,只要自己爱好!
另外,这方面的板子没必要自己做,淘宝已经烂天下了,花更多的时间去系统架构和算法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板子比较一般,不过,还是鼓励你继续努力,只要自己爱好!
另外,这方面的板子没必要自己做,淘宝已经 ...

请大神不吝赐教板子哪里可以改进下@@十分感谢。
我的想法是先把板子搞稳定再去搞高速ADC

网友F:
怎么会没看到去耦电容?
其他的就不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会没看到去耦电容?
其他的就不用看了

去耦电容都放在正面了,为了考虑双面SMT的问题:p走线的时候都是先过电容再接到电源引脚的。反正也不用过ESD静电,EFT群脉冲之类的实验,纯属DIY爱好。
已经测试过了,DDR 3已经能跑到400MHz的时钟速率了,全地址读写数据没任何问题。

网友G:
这个板子居然能用4层就搞定,厉害

楼主:
开始准备第二版了!!!继续加油!!!

楼主:
完成!结贴!

楼主(2016-08-23):
V02版继续发挥热量!

网友H(2016-09-26):
楼主,请教一下,VCCAUX接2.5和3.3V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不需要VTT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VCCAUX接2.5和3.3V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不需要VTT电阻呢

VCC_AUX接3.3V即可。
单片DDR3内存不需要VTT电源,当然这样的配置应用于速率要求是小于800Mb/s,对于-2等级的Spartan-6肯定够了

网友I(2017-03-29):
正在学习DDR3,请多多指教

网友J:
能多分享下 测试源码 吗?

网友K:
能共享一下 原理图 和 PCB文件吗?

网友L:
不错不错  值得鼓励

网友M(2020-01-13):
以我多年画fpga pcb经验来看 板子确实一般  不过能跑起来就是王道 哈哈    感觉楼主真是热爱生活    自己出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