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罩极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6-07-10):
在网上百度一下,都说罩极电机的调速只能是变频或者线圈抽头进行调速,吊扇调速器是不能用于罩极电机调速的,也就是说罩极电机是不能调压或者调流的,否则很容易烧坏线圈的,我没有明白这个原理,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了哦!另外我家里的一个小风扇就是罩极电机的,我就是采用吊扇调速器进行调速的,使用5年多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切正常,难道网上说的都是不对的吗?谢谢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A:
我有一个小台扇,也是用的可控硅调角的调速器在控制,用了10年了,没有异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小台扇,也是用的可控硅调角的调速器在控制,用了10年了,没有异常现象。 ...

是不是罩极电机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罩极电机呢?谢谢!

就是呀,不过现在半罩磁极式电机很少了,效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