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可以使用Keil进行编程吗?

楼主(2016-07-10):
STM8究竟可不可以使用Keil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A:
不可以的。MDK对STM8不支持

网友B:
刚刚在淘宝找到一家包邮的电子配件店~~~

还不错,分享下

shop163461698.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1-c.w5002-14624618828.1.HxNaPF&search=y

网友C:
如果只是”写“程序是可以的,但是无法编译、连接、调试。
Keil不支持STM8内核。
你也可以在网上找支持stm32的keil版本,然后选择器件的时候选stm8s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用IAR好点。(STVD就像一个只有10人的团队做出来的东西,呵呵)

网友D:
不行,可以用IAR来搞或者官方的STVD

网友E:
推荐IAR开发+串口下载,这样最好了。

网友F:
我是用的IAR+官方固件库,STVD据说不好用。keil就不知道了

网友G:
看看官方的支持工具表,确实没有MDK的

网友H:
ulink和jlink也是不可以么?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MDK对STM8不支持

确实,只支持STVD和IAR,IAR的支持不好,STVD的界面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写“程序是可以的,但是无法编译、连接、调试。
Keil不支持STM8内核。
你也可以在网上找支持stm3 ...

STVD的效率高,IAR的差点,但是差距也没有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