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干扰IC卡刷卡模块。

楼主(2016-07-1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刷卡模块,需要输入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刷卡模块,需要输入滤波器

电源部分做一个滤波器吗?

网友B:
加EMI 滤波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做一个滤波器吗?

是的,就是需要滤波,如果效果不明显,你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应该做屏蔽接地,就是外壳裹上导电胶带,然后,胶带接大地,

网友C:
我这里有个变频器。它一工作,整个实验室就基本瘫痪了。
连USB打印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以为我打印机坏了,后来想到了变频器

网友D:
加滤波器就可,传导干扰

楼主:
准备在读卡模块的电源加一个共模电感,再加一个电容。各位大佬共模电感和电容可以推荐一个参数吗?充电器从网上查了一下干扰频率是9K~3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