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中的VDD和VSS

楼主(2016-07-10):
STM32F103中的VDD和VSS可不可以不接?或者能不能对外供电?

网友A:
可以,你看数据手册,有好多电源的多个接口内部是相通的,好多地线内部也是相通的。

楼主:
谢谢!就是看很多资料都说必须要接,但是我这边有个项目需要STM32的VDD对另外一个传感器供电,所以就很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