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稍加延时显示的mA值就错了

楼主(2016-07-10):
我在调试DAC161P997,430和DAC的第4、6脚是直接耦合,没加变压器隔离,第一次送数据和第二次送数据之间只要稍加一点延时,显示的mA 值就错了

网友A:
啥时候是对的?

楼主:
持续给DAC送数据,DAC的输出mA 值才是正确的

网友B:
这样是正确的。

楼主:
DAC161P997 有 timeout period: 90 to 110ms, 在此时间内DIN没有收到合法的信号,将会有raise an error flag.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D:
应该和加延时没关系的,还是你的程序处理问题。同楼上的,什么时候是对的呢?

网友E:
这是采集的时候出错还是?

网友F:
不应该和加延时有关系的,延时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G:
这个是需要做到精确延时控制的。

网友H:
还是没很整明白的,你这mA 值的是怎样来的?

网友I:
和延时没关系的吧

网友J:
数据是怎么传的,延时会不会把数据给打乱

网友K:
DAC161P997 有 timeout period: 90 to 110ms, 在此时间内DIN没有收到合法的信号,将会有raise an error flag.

楼主延时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