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里如何将GERBER转成PCB

楼主(2016-07-10):
按照网上的提示,先导GERBER再导钻孔,最后网络连接,能看清楚完整的图,但转成PCB就会丢焊盘、连线之类的,是不是AD软件不适合?

网友A(2017-07-24):
会丢失网络吧

网友B:
所有的PCB软件在导入GERBER时都是这样的,全都是最原始的元素,没有封装、没有网络、没有参数、没有位号,仅适用于生产时修改PCB或查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