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有三个中断,怎么配置NVIC

楼主(2016-07-10):
STM32中断要设三个,怎么在NVIC中设置他们的优先级,比如EXTI.USART.DMA的优先级设置,你们怎么方便怎么写。谢谢!

网友A:
.
貌似,有个概念,叫做,中断向量表,设置。

终端优先级 x 响应优先级,可以有16种。楼主可以自行安排啊。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貌似,有个概念,叫做,中断向量表,设置。

我想知道,这三个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是在一个NVIC里完成,还是分别在三个NVIC里完成,如果是在一个NVIC里设置完成,那要怎么写?谢谢!

网友B:
分别用三条库函数实现。另外,NVIC只有一个的。

网友C:
NVIC只有一个,其他就在这里配置啊

网友D:
用STM32CUBE HAL库函数写的话:

void HAL_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eemptPriority, uint32_t SubPriority);
void HAL_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随便打开个例程参考下。其中对于STM32F0/L0系列, 参数Subpriority会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