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6-07-10):
用示波器测量过以后,
发现在信号上有一个200mv峰峰值的50HZ的正弦波。
此外高频的杂波也是比较严重的。

感觉该压力传感器应该是PWM斩波的形式输出电压的。
请问对也这样的传感器,
外围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
程序——尤其是滤波那块又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找传感器的资料或原理图看看便知

网友B:
估计这个50hZ干扰是电源的干扰,难以滤掉。建议你先搞清楚干扰从哪来的。

网友C:
输入一个标准压力源,看其输出是否抖动,如果抖动说明传感器质量太差,买质量好的就是了。

网友D:
按以往经验。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请把你的开发工具单独放在一个电源上。电脑电源单独放在另一个电源上。再去检测一下看看问题是不是消失了

网友E:
压力传感器一般都是应变片式的
先搞清楚干扰来自于哪里

网友F:
传感电路的激励电源和AD的参考电源可以采用同一个电压 这样能从原理上减小误差

网友G:
对,至于滤波得看你的实际的工作频率 压力一般属于缓慢变化的信号

网友H:
搞个低通 截止频率设计在50HZ以下

楼主:
好的,明白了,多谢楼上

网友E:
有些芯片也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I:
只要收发双方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H:
晶振的取值在一定程度决定波特率,因为我们要准确就必须误差小。
但晶振可不是随便取值的!所以就导致波特率的特殊取值

网友G:
晶振可以随便取值的,但问题是你随便取值的话很可能就需要去定做了。

网友F:
波特率也是一样,自己做的设备可以设为任意值,但问题是这样子就没法和别人兼容了。

网友E:
嗯,就好比电视机,国内都是50Hz的,你非要搞个80Hz的制式,那就只能你自己一个人玩了。

网友D:
呵呵,LZ应该不理解“标准化”是怎么回事吧,看看书。

网友B:
若自己用可随便了

网友A:
嗯,,可以搞个2 3M的波特率

网友I:
根据数据的传输率,是可以做成任何波特率了,确实和业界普遍的做法有关;如键盘上的字母为什么是乱序的?电子电容的取值为什么不是倍数递增的?很多传输线特征阻抗为什么要是50欧姆?

网友H:
其实都是业界遵循的一些“潜规则”,你当然可以不按自己的来做啦,关键你只能自己玩,和别人不兼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你足够强大足以影响业界的通用做法,就像苹果特立独行,为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