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板的偏差达一小时几分钟

楼主(2016-07-10):
由于LM3S的RTC复位就会被清零,所以我现在是挂了一个PCF8563的RTC,并且让PCF8563输出32.768KHz的信号作为LM3S的RTC的时钟源。现在发现PCF8563跑的时钟挺准的,但是有部分板的LM3S的RTC偏快了,有些板的偏差达一小时几分钟。LM3S有个寄存器是调整速度的,还是保留着默认0x7fff值。用示波器看PCF8563输出的时钟,基本是32.768KHz。

网友A:
PCF8563的原时钟有问题?

楼主:
那么PCF8563也应该有偏差才对啊。

网友B:
为啥外置了RTC,还要用内置的RTC?

楼主:
使用内置的RTC是为了方便上层的应用和使用RTC的定时中断功能,虽然PCF8563也可以输出中断,但是由于LM3S的IO都使用了,所以没有把PCF8563的中断信号接到CPU。

网友C:
8563不准?不能频繁读取8563的

网友B:
校准的 时候出错了吧?

楼主:
结贴了,周末快乐

网友D:
这个需要设置时间的同步校时机制的。

网友E:
这个需要检查下的,看时钟运行的时候是否准确的。

网友F:
这个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么?

网友G:
需要设置时间的同步校时机制

怎么设置呢

网友H:
最好使用外部的时钟芯片

网友H:
使用比较精确的时钟信号源

网友I:
这个时所选用的时钟芯片出现差异了?

网友J:
怎么设置时间的同步校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