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GSM模块相关困惑

楼主(2016-07-10):
为什么我的GSM模块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打电话发短信,用逻辑分析仪测电脑串口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一切正常,如下图,但是用stm32发送
GSM模块没有任何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啊 ,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看啊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谢谢啦
图1:为模块响应电脑串口发送的指令
图2:为电脑串口的发送给模块的指令信号波形
图3为stm32输出给模块的信号

为什么stm32输出的信号和电脑串口输出的信号指令一样,但是模块没有响应呢

楼主:
版主 帮帮忙啊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看啊

网友A:
注意检查波特率和电平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看下STM32的接收和发送线是否接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检查波特率和电平是否符合要求。

波特率没有问题 电平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啊  下载人家的例程没这个问题

网友C:
下载人家例程都没问题,那么狠明显就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了,挂个串口助手在上面监听一下,把AT回显打开,看看发生了什么,有可能是波特率问题或者命令间时序配合问题。这个问题还犯不着逻辑分析仪。

网友D:
你说波特率和电平都没问题 stm32发送的AT指令也没问题 你把没问题的部分发上来  是要大家猜问题吗  应该发完整点的  找问题
你可以ate1打开回显 调试一下有没有收到回显

网友C:
用串口助手监听,别用逻辑分析仪了,那东西不是搞这个用的。你问问在座的“高手”,哪个调GSM模块用到逻辑分析仪了。另外你下载deom程序能用,就别找硬件问题了,找你自己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波特率和电平都没问题 stm32发送的AT指令也没问题 你把没问题的部分发上来  是要大家猜问题吗  应该发 ...

回显打开了  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我发送给模块的指令和串口发送给模块的指令一样  但是貌似模块响应了电脑串口的指令 但是却没有响应我的  是不是电脑串口发送的信号和我单片机信号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逻辑分析仪解析出来两个信号是一样的啊

网友E:
上硬件连接图,TX,RX 反了?,STM32 发送 AT 丢字节?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都是初学者以为已经发出正确的数据,以为电路正确,以为自己的描述正确。
建议直接把电脑串口的输入线和地并上去纯做监听,用串口调试软件监听你的单片机有没有发出正确的数据,监听GSM上电时有没有发出启动成功的信息,GSM模块复位不正确的话是不工作的,逐步缩小BUG范围。

网友F:
楼主如果确定单片机发出的消息是对的,不妨测试一下模块接收端是否和你单片机发出的信号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就是电路影响了信号

网友G:
基本是收发线接反了。注意GSM模块手册里的TXD和RXD方向:一般TXD是输入,RXD是输出,跟MCU的定义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