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效率该如何测出来

楼主(2016-07-10):
tl494效率该如何测出来,特别是输入功率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开关电源的书啃一啃吧.

楼主:
pwm的占空比问题,占空比是通过输入和输出电压算出来的吧,但是输入变化,输出不变,则占空比的调节机制是如何的?

网友B:
用什么控制芯片跟效率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跟TOP 散热PCB 磁性器件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C:
书上说的那些 稳压电源  是在已经稳定满载的情况下给出的定结论

网友D:
嗯,或者是说明负载

网友E:
  实际开关稳压电源是随着负载在调整占空比的

网友F:
  也许搞清楚静态工作点就可以搞清这个概念了

网友G:
呵呵   开关电源  这一块  个人觉得真的是博大精深  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钻研   楼主

楼主:
嗯,我晓得啦,多谢啊

网友H:
输入效率?这个主要是看这个芯片的资料的

网友I:
这个主要看TL494的设计的了

网友J:
这个一般是在满载情况下测得的啊

网友K:
实际开关稳压电源是随着负载在调整占空比的

怎么调整的,自调整还是有什么算法

网友L:
效率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

网友M:
输入效率的?还是第一次听说的,一般是转换效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