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器里得到的的数据差别很大

楼主(2016-07-10):
仿真器里得到的的数据差别很大

网友A:
咋回事?详细说说

楼主:
刚刚开始用,仿真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仿真器里得到的的数据差别很大。比如port0 口数据跟实际输出不符。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采用中断接受一个字节发送一个字节,但是接受了一个字节却连续发送,鼓捣了好几天

楼主:
另外,debug选型配置里面仍然是S8051.DLL,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是仿真器更新数据的速度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