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时没信号

楼主(2016-07-10):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板子有没有破损伤害

网友B:
检查电源和烧录接口是否正确

楼主:
对,看看是否连接可靠, 如果实在检查不到问题, 联系卖家吧

网友C:
先查硬件电路   重点看看电源那一块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测一测电压之类的   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嗯,我知道啦,呵呵

网友D:
烧录不进去的?这是什么情况的?看下烧录的方式是否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