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IO口电平状态

楼主(2016-07-10):
2812配置成外部中断后能否从GpioDataRegs中读出IO口电平状态

网友A:
貌视中断后还要监视中断引脚的电平状态

楼主:
是啊,能否直接通过GpioDataRegs

楼主: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B:
配置成普通IO

网友C:
嗯,然后再测!

网友D:
必须可以啊

网友E:
楼主不妨试试嘛

网友F:
在配置成为输入。

网友G:
重新配置一下的。

网友H:
使用宏定义方便快捷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周末快乐

网友I:
这个可以在调试的时候通过IO口的寄存器的来读取的

网友J:
这个能接上示波器的看看的。

网友K:
该IO口的电平状态的可以通过示波器的来看的呀